[STM8] 请问 STM8L 在加密后,程序还可以修改程序区的Flash吗?

楼主(2017-07-03):
STM8L 设置了保护位以后,程序还能通过对flash编程实现自升级吗?

网友A:
没试过;
你可以试下;

应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
你可以试下;

不加保密位的可以,加了的有人说向一个地址写一个key可以擦除,具体是哪个地址不知道,

网友B:
CEC中国电子旗下华大半导体有超低功耗单片机,M0+内核,宽电压低功耗,电气性能参数优于ST,价格和供货稳定可靠。
陈生:18521702816
QQ:290814902

楼主(2017-08-04):
实验后证明是可以的.
void main(void)
{
    FLASH_DUKR = 0xae;
    asm("nop");
    FLASH_DUKR = 0x56;                  // 解除写保护
    asm("nop");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等待解锁
    asm("nop");
    FLASH_CR2 = 0x80;                   // 对选项字节进行写操作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0b) = 0x55;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0c) = 0xaa;  // 写入选项字节

    //按地址开始写程序

    while(1);
}

网友C:
可以的,可以直接调用FLSAH的库函数即可。改写前需要对flash写解锁。写保护位的作用只是不能通过工具读出flash数据,就是读保护而已。

网友D:
只知道32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