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单个STM8S207RBT6的SWIM、I2C、485能否互相通信?

楼主(2017-07-03):
单个STM8S207的SWIM、I2C、485能否互相通信?现在需要测试一个产品,其中用我设计的测试版去测试外围电路,涉及SWIM、I2C、485,请问单个STM8S能否测试上述几个通信口?最好具体些,本人小白

网友A:
可以的,测试版I2C为 slave,外围电路应该是I2C Master。485通信如果要保证原汁原味测试版也需要485转换芯片,外围电路应该也有485转换芯片吧。SWIM我没用过,不清楚,不做评论

网友B:
SWIM、I2C、485能否互相通信不行;

你用STM8芯片测试这几个接口可以的;

网友C:
能够测试这些接口。

网友D:
楼主是要做数据的交换吗?

网友E:
楼主需要测试什么数据?

网友F:
同时能够实现这些功能的设计。

网友G:
SWIM需要4个,iic和485需要4个。

网友H:
没有看明白楼主具体要设计什么

网友C:
STM8是单片机就能实现这些数据。

网友D:
可以利用单片机实现数据不同通信方式的交换。

网友E:
具体说一下要测试的功能。

网友F:
测试测试上面几个需要8个IO就能实现。

网友G:
STM8S207RBT6能够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H:
每一个通信方式都有例程,可以组合设计。

网友I:
加外围器件应该可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测试版I2C为 slave,外围电路应该是I2C Master。485通信如果要保证原汁原味测试版也需要485转换芯 ...

我现在设计一个测试版,用于客户产品的电路板功能检测,比如i2c发出一个处理后数据,同一片单片机的485接口接收该数据,自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M、I2C、485能否互相通信不行;

你用STM8芯片测试这几个接口可以的;

我现在设计一个测试版,用于客户产品的电路板功能检测,比如i2c发出一个处理后数据,同一片单片机的485接口接收该数据,以最少外围电路检测客户板的几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要做数据的交换吗?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I2C接口可否接收48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测试什么数据?

我现在设计一个测试版,用于客户产品的电路板功能检测,比如i2c发出一个处理后数据,同一片单片机的485接口接收该数据,以最少外围电路检测客户板的几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看明白楼主具体要设计什么

我现在设计一个测试版,用于客户产品的电路板功能检测,比如i2c发出一个处理后数据,同一片单片机的485接口接收该数据,以最少外围电路检测客户板的几个功能。简单的说,i2c可否作为485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说一下要测试的功能。

我现在设计一个测试版,用于客户产品的电路板功能检测,比如i2c发出一个处理后数据,同一片单片机的485接口接收该数据,以最少外围电路检测客户板的几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设计一个测试版,用于客户产品的电路板功能检测,比如i2c发出一个处理后数据,同一片单片机的485接 ...

那就是做协议转接板了,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做协议转接板了,可以的

是OD2101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利用单片机实现数据不同通信方式的交换。

说的更具体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测试上面几个需要8个IO就能实现。

具体怎么操作?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外围器件应该可以测试的

需要哪些电路?

网友I:
加个485  ,24c02  只能测试单个的通信,楼主意思是他们之间的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