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 flash 如何同时U盘存储和一般数据存储

楼主(2017-07-03):
我在105板子上想将spi flash分为两个区间,一部分做U盘,一部分做常用数据存储空间。目前发现spi flash作为U盘的功能正常后,我想读取后半部分空间里面存储的数据时读不出来,一直处于发送指令的状态。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么,怎么解决?

网友A:
U盘做什么用?文件系统吗?如果是文件系统,可以看看基于SPI flash文件系统驱动部分,其中有Flash容量识别的代码,将其改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做什么用?文件系统吗?如果是文件系统,可以看看基于SPI flash文件系统驱动部分,其中有Flash容量识别 ...

容量部分我已经改为spiflash容量的一半了。插到电脑上也能当做正常U盘使用,但主板上运行另外一半容量的读写时,进入发送指令的死循环了——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量部分我已经改为spiflash容量的一半了。插到电脑上也能当做正常U盘使用,但主板上运行另外一半容量的 ...

那应该从SPI驱动代码本身找原因,不管U盘怎么分的 本质上都是通过SPI读写数据。很有可能你操作的U盘SPI驱动和操作的SPI后半部分空间驱动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从SPI驱动代码本身找原因,不管U盘怎么分的 本质上都是通过SPI读写数据。很有可能你操作的U盘SPI驱 ...

关掉USB初始化,spiflash后半部分的的读写时没有问题的。所以应该是U盘是采用中断进入spiflash的读写的,对普通模式的spiflash产生了影响。我不住不断开关中断对USB接收和传输数据有没影响。不知谁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掉USB初始化,spiflash后半部分的的读写时没有问题的。所以应该是U盘是采用中断进入spiflash的读写的, ...

本质上来讲 中断时不会对SPI读写flash有影响的,Flash没有读写超时,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沉下心多分析分析,你能够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来讲 中断时不会对SPI读写flash有影响的,Flash没有读写超时,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沉下心多分析分析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你把SPI-FLASH 分成2部分,确定开始地址和扇区数就可以了。我的做法是:0-99扇区,做基本FLASH,100~最后给U盘用。效果很好。这里使用物理地址,你减去偏移量,得到逻辑地址,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SPI-FLASH 分成2部分,确定开始地址和扇区数就可以了。我的做法是:0-99扇区,做基本FLASH,100~最后给 ...

不用特殊操作么?我现在用的是4M字节的spiflash,前面2M当做U盘,后面2M当做基本FLASH。U盘读写没问题,基本的flash读写反而出现了问题。基本读写程序是一样的,而且去掉U盘功能,读写也不存在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2M的分法怎么说也应该是整扇区分区了。我就怕正常读写flash扇区时需要关掉中断防止U盘影响,对我的程序时序影响太大。

网友C:
使用的是多大的U盘?

网友D:
使用的是FATFS吗?

网友E: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操作呢,只读写过Flash。

网友F:
用作U盘之后,可以写入数据txt文档。

网友G:
超出Flash空间了吗?

网友H:
这个还真不知道,用过fatfs而已。

网友I:
数据存在必须分开吗

网友J:
能不能在虚拟一个EEPROM?

网友C:
太大的U盘好像读取不了。

网友D:
现在读取U盘用的文件系统是什么

网友E:
是不是分区之后不兼容数据了

网友F:
数据存贮也是可以保存到U盘的。

网友G:
楼主这样的设计的U盘大小是多少

网友H:
这个的数据存储效率怎么样

网友I:
建议可以保存到虚拟U盘里面。

网友J:
以前见过Flash可以模拟EEPROM,这样是不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存贮也是可以保存到U盘的。

数据这部分我需要一次只读取几个到十来个字节的

网友K:
你这个问题估计是出在读写函数重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的数据存储效率怎么样

可以设置的,比其他模式要慢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事实证明还是自己的问题,我在U盘中初始化SPIFLASH导致不能读写剩余部分的spiflash。现在初始化部分拿出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