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喇叭等电声转换直接听到电的声音,能否进一步开发?

楼主(2017-07-03):
不知道往哪个版块发,发到这里吧
曾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发过,不用喇叭耳机之类的东西把电变成声音,直接就听到电的声音,能不能进一步开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高人,反正2倍频这边比那边高。达不流crystalradio塞恩钢thread-101255-1-1.html

网友A:
感觉是电流直接刺激耳朵的肉,产生的声音,频率范围可能不宽

网友B:
电子耳蜗已经开始临床应用。网上搜索“电子耳蜗”即可。

网友C:
这是皮肤和肌肉的振动传声,老早老早就有了,只是肌肉传声不准确,偏差大,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骨传导助听器的论文和研究,就是通过震动让人大脑得到语音信号的,正常人耳也听不到那个声音

网友D:
找个学校去先学个“生物医电”之类的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耳蜗已经开始临床应用。网上搜索“电子耳蜗”即可。

见过戴电子耳蜗的小孩,电子耳蜗要做手术把电极放到耳蜗里面的。
我这个现象不一样,不需要变成振动,也不是听神经传导。
似乎是负责感受摩擦的细胞动作,释放信号到对应神经,电流“乘此机会” “骑”在神经信号上进入大脑,此神经离耳朵很近,不知怎么能引起听觉,其他部位的神经不能引起听觉。
突破口似乎是这个感受摩擦的细胞。

网友E:
能注意到这个现象,可见观察细致入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您的独家发现,有利用带电体模拟触觉的实验装置的,比如摸到一个苹果啥的,其实是用不同电流模拟触 ...

怎么实现的?怎样骗过感受器的?简单的电流输入引起的是针扎刺痛的感觉。
这个现象倒是可能很早就有人发现了,相似的在眼睛周围给电流会看到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