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150C 8脚纯IO单片机,带比较器和PWM,支持MINI-C开发

楼主(2017-07-03):
现在市面上8脚的纯IO有很多型号,甚至 还有OTP空间只有0.5K的。我们的PMS150C则是满满的1K OTP,
含外置中断,内部16位和8位定时器,其中8位定时器还可以用于产生PWM。另外还提供一路硬件比较器。
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可设置。用起来的确不一般。主要是开发环境也很不错。支持应广独创的MINI-C语言和汇编语言。是很多工程师的开发首选。
MINI-C函数举例:
void   sys_drive(void)
{
             if(ir_drv_delay_cnt !=0)
                     {
                             if(ir_key_value == C_IR_KEY_RED)
                                     {
                                              RED_DRV = 1;
                                     }
                             else if(ir_key_value == C_IR_KEY_GREEN)
                                     {
                                             GREEN_DRV = 1;
                                     }
                             else if(ir_key_value == C_IR_KEY_YELLOW)
                                     {
                                             YELLOW_DRV = 1;
                                     }
                                     else if(ir_key_value == C_IR_KEY_BLUE)
                                             {
                                                     BLUE_DRV = 1;
                                              }
                              else
                                      {
                                              pa = 0;
                                       }
                      }
             else
                     {
                             pa = 0;
                      }

}

网友A:
这就是应广的mcu吧。这类mcu价格才是关键

网友B:
带几路PWM?

网友C:
我就在用这个货,优点是便宜,缺点是很多同标准C有点不一样,不支持参数传递,不支持复杂的运算,如if((num-1) >4),这里不包含4的,呵呵呵,还有就是不支持FOR,要用其它方式实现

网友D:
MINI C是什么概念,没听过,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应广的mcu吧。这类mcu价格才是关键

价格便宜,量大比如一次200K, 0.12RMB,现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在用这个货,优点是便宜,缺点是很多同标准C有点不一样,不支持参数传递,不支持复杂的运算,如if((num ...

MINI-C的比较表达式里不能含有计算的,有while, do while,其实也够了。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 C是什么概念,没听过,求科普。

MINI-C,是应广科技专用的一种简单C语言,和标准C有区别。有一些不兼容,但是足矣体现C语言的结构层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MINI-C,是应广科技专用的一种简单C语言,和标准C有区别。有一些不兼容,但是足矣体现C语言的结构层次。 ...

有哪些部分是不兼容的?可否详细说说。指针?数组?结构体?

网友E(2017-12-15):
请问下楼主,pms150c如何在把一个数写进数据存储器里

网友F(2018-07-07):
请问这个片子支持模拟串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片子支持模拟串口吗?

哈哈,串口需要自己用IO模拟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