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来来来大神,高中题目

楼主(2017-07-03):
太就没搞忘记了,想必这里有大神的吧!

就是平均值和有效值的关系。

太久没搞了,忘记了
如图:若 a-b=2π (pai,我这里显示的像n),g(t)=cos(t)+C.  C大于1的常量.
那么 在不同的C下     Gr与 Ga 关系是同一组参数么   如:Gr = K*Ga+b。或者其他的建模
哎!想把个问题问清楚都要修改多次。

网友A:
高中有那个符号了?还是我OUT了

楼主:
修改了下,保证g(t) 大于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中有那个符号了?还是我OUT了

应该都有的吧

网友B:
不好意思算错了,
Ga与Gr不是线性关系,但是他们的平方是线性关系,

网友C:
高中就有定积分?

网友C:
这就是有也是超纲部分吧

楼主:
高中当然有定积分,难道我读了假高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中当然有定积分,难道我读了假高中?

高中就有积分?这东西那么难学怎么毕业啊,大学都要倒一片。

网友D:
10几年前高考过的人,可能不知道教育布那些专家多会瞎搞,把大学范围的知识迁移到高中去了,包括微积分,概率论,线性代数,以及诸如群之类的本科生可能都不懂的概念,马尔科夫链本科都是选修的,费马小丁理和欧拉定理等高深的数论知识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高中就有积分?这东西那么难学怎么毕业啊,大学都要倒一片。

高中的确有微积分和定积分,我学过,不过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F:
我那时候不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高中的确有微积分和定积分,我学过,不过都还给老师了

大学都重修得哗啦啦的课程安排到高中了,现在的教育到底有多恐怖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学都重修得哗啦啦的课程安排到高中了,现在的教育到底有多恐怖啊。

当然没有像大学那样讲解得那么深入

网友G:
你们好惨,我那时也没有定积分等

网友H:
高中没学过积分。。。

网友:
我们那里可能比较落后,国家为了照顾我们那里的学生,没有在高中安排定积分这门课程

网友I:
C=0的时候Gr=Ga;
C=1的时候好像是也有 Gr=Ga;
其它的点不清楚,应该都是吧?

网友I:
g(t)=cos(t)+C
g方(t) = g(t)*g(t) = cos方(t) + C*cos(t) + C方;
积分起来  大S C*cos(t) 为0;
所以g方(t)的积分 =  cos方(t)的积分+ C的积分;
也就是不同频率的信号叠加,其叠加后的有效值,和单个先求有效值再叠加是一样的。
结论:不同频率的总能量,和单个频率的能量叠加起来也是相同的。

网友J:
Ga >= Gr.
也就是说。一组数据绝对值和的平方不小于这组数据平方之和。

网友K:
近似的来看  一个公式是平均数为0的,标准差公式。第二个是均值公式。  他们的关系不用我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