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l071 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2017-07-03):
用的是Jlink, 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老司机,求告知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隔得远,给出的信息有限,只能瞎猜。驱动的问题,或是你的板子SWD连线找不到?
排除吧。
1、你现有的工具平台能不能调试其它型号?  排除你的驱动和工具的问题;
2、目标版是否自供电?焊接个最小系统,排查吧。
3、连接SWD是否正确?

这几样都排除了,换个MCU再试试,别是人品不好,焊上去的MCU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得远,给出的信息有限,只能瞎猜。驱动的问题,或是你的板子SWD连线找不到?
排除吧。
1、你现有的工具平 ...

谢谢啦,问题已经解决了,flash锁住了,擦出flash就可以了

网友B:
STlink+STM32 ST-LINK Utility很好用

网友C:
STlink+STM32 ST-LINK Utility很好用 同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link+STM32 ST-LINK Utility很好用

同意,非常同意。

网友D:
连接SWD是否正确

网友E:
SWD连的对不对,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7-09-02):
引用 网友E:
SWD连的对不对,怎么解决的?

程序上的Bug, 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