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基于IR2136的三相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7-07-03):
自己做了块驱动板遇到了些问题 希望与各位一起探讨:1、PWM信号不给定情况下(前面做了光耦隔离, 电压15V接入时,220V不接入 U\V\W均能加到30V。220V接入后一段时间断电 整流输出间并联的电解电容有290V电压 一直不能放电 此时接入15V电压 发现自举电容两端电压基本为零 U\V\W输出竟然能达到78V,而且稳定在78V。2、第一次驱动板给自举电容充电后上电并给定PWM信号 电机转了一个角度后 保险丝断、桥堆击穿、mos管全部击穿。。。3、电机12槽 转子8极 我程序给定的频率根据n=(60*f)/P 来计算不知道对或错。4、据说NMOS上升沿速度比较慢 不知道这个参数怎么计算 看datasheet里的哪个数据。最后希望各位大神 同僚 有兴趣的伙伴一起探讨 有需要我可以给出控制程序互相学习

楼主:
U\V\W两端接70V时量G1和GND之间也有70多V的电压

楼主:
在只有15V的输入下无法想象UVW的电压竟然能达到37V 无法想象。。。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知道一下 或者告诉我怎么去查找问题

楼主:
对了 元器件的选择很大一部分是用了原有控制板上的型号 所以一般来说选型应该没问题

网友A:
1:你的过流检测没有利用起来
2:上电控制要先开启下管,保障自举电容充电和上管可靠关闭
3:注意上电时候的不稳定性

网友B:
很悲惨啊
首先这光藕是不行的, 你可以找个快速的光藕, 比如 6N135. 或者新一点的型号
你不检查一下电路工作波形, 这么高电压, 还直接就上电机了,  真是 "艺高人胆大" 哪!
太冒失了点!
先用低压小电机验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悲惨啊
首先这光藕是不行的, 你可以找个快速的光藕, 比如 6N135. 或者新一点的型号
你不检查一下电路工作 ...

光耦换了521 PWM程序调了一下 一个脉冲现在是450us的时间 对应2us的上升沿 下降沿时间 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对应2us的上升沿
下降沿时间                     是多少, 怎么没有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2us的上升沿
下降沿时间                     是多少, 怎么没有说呢

下降沿3us

网友B:
对应2us的上升沿
下降沿时间    3uS

这个时间应该是你在 521 的手册上查到的数据吧,
这是手册给出的最小值, 并非你实际测到的数据.
据我以前测到的数据, 实际数据跟这个最小值差别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2us的上升沿
下降沿时间    3uS

是啊== 所以调节了下PWM波脉冲时间 希望能减少这个时间的影响

网友B:
怎么调节的

楼主:
一个脉冲的时间由100us 改成了450us 对应同样的上升沿下降沿 影响就变小了啊

楼主:
主要我自己玩的时候打了PCB样板 电路板上没法改了 不然就加个你说的高速光耦 现在只能改程序了 反正自举电容选的大 (我选了10uf钽电容)

网友B:
不见得啊, 上升沿下降沿的绝对时间还是这么多.
也不让你猜了, 明说了吧, 如果你的上升时间2uS, 估计下降时间 30uS 以上.
就按照这个数据算, 那你的死区时间至少 28uS 以上(另外再加 MOS 的开关延时差)才能避免直通炸管.
别瞎掰了, 建议先好好看书吧, 里面的关节还多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啊, 上升沿下降沿的绝对时间还是这么多.
也不让你猜了, 明说了吧, 如果你的上升时间2uS, 估计下降时 ...

电机导通顺序是15 16 26 24 34 35 6次换相每次换相2.13ms 每组10各脉冲 每个脉冲420us 直通到是不可能 同桥壁要导通 除非上升沿下降沿时间能到2ms 电机抖动没转起来估计就是因为程序里没加死区时间 这个延迟时间上桥壁同时开了两个。。。感谢版主指导 我在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C(2019-03-12):
第一 自举电容的容值可能选的不对;第二 MOS上没有泄洪通道嘛;第三 ITRIP过流保护引脚利用起来,过流时自动切断电路;第四 IR2136的输入端用加光耦嘛?加的话直接一个高速光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