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R2136的直流无刷电路 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7-07-03):
自己做了块驱动板遇到了些问题 希望与各位一起探讨:1、PWM信号不给定情况下(前面做了光耦隔离, 电压15V接入时,220V不接入 U\V\W均能加到30V。220V接入后一段时间断电 整流输出间并联的电解电容有290V电压 一直不能放电 此时接入15V电压 发现自举电容两端电压基本为零 U\V\W输出竟然能达到78V,而且稳定在78V。2、第一次驱动板给自举电容充电后上电并给定PWM信号 电机转了一个角度后 保险丝断、桥堆击穿、mos管全部击穿。。。3、电机12槽 转子8极 我程序给定的频率根据n=(60*f)/P 来计算不知道对或错。4、据说NMOS上升沿速度比较慢 不知道这个参数怎么计算 看datasheet里的哪个数据。最后希望各位大神 同僚 有兴趣的伙伴一起探讨 有需要我可以给出控制程序互相学习

网友A:
波形不正确,过电流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不正确,过电流烧了。

那只通15V电压为什么UVW有37V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只通15V电压为什么UVW有37V的电压

你这电源可能是非隔离的吧?15V电源的Y电容可能提供了高压的电流通路。你的220V可能只切断了一条线。

楼主:
的确是非隔离的,但是220V是完全切断的 然后可以观察310V输出端电解电容一直是290V 带负载 只接15V的情况下 自举电容不断充放电 电解电容两端电压为发生变化 UVW输出均为70几V 然后拿掉负载 输出瞬间变零 自举电容开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源可能是非隔离的吧?15V电源的Y电容可能提供了高压的电流通路。你的220V可能只切断了一条线。 ...

UVW输出为70V时 G1到地有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源可能是非隔离的吧?15V电源的Y电容可能提供了高压的电流通路。你的220V可能只切断了一条线。 ...

对于310V整流输出是否考虑加泄放电阻

网友B:
光耦的速度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的速度太低了吧

10K频率PWM输入 有没有推荐的光耦 四脚的

网友C:
刚才写了一大通的内容, 居然写得浏览器都崩溃了, 晕!

不想重新打那么多字了, 这么搞, 不炸才怪了
什么电机呢
电机控制可是门槛不低, 你还上来就玩高压!
忠告, 先那专业的书啃一啃再动手吧, 本论坛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写了一大通的内容, 居然写得浏览器都崩溃了, 晕!

不想重新打那么多字了, 这么搞, 不炸才怪了

啊 版主 让我聆听一下教诲啊 现在查出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芯片坏了 我现在的思路是先不带负载 测芯片输出波形 等到输出波形理想了 我在带负载 通高压 试试。。。刚学习 不知天高地厚== 希望中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版主能够提醒指点一下

网友C:
嗯, 一步步的验证, 要学好理论基础, 仔细验证确认.
鲁莽试验, 只会自毁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一步步的验证, 要学好理论基础, 仔细验证确认.
鲁莽试验, 只会自毁信心 ...

在不给输入信号的情况下 只给15V和220V输入时 2136和这里位什么高桥壁G1输出能到60V 而U只有20V。。。 检查了下mos管也没坏 相当于只通电不操作的情况下 220V电源输入会拉高桥壁输出信号 不是很理解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一步步的验证, 要学好理论基础, 仔细验证确认.
鲁莽试验, 只会自毁信心 ...

哦对了 我给的是40V交流电。。。怕烧坏板子 先用低电压试试。。现在电机还不会转 但是上电和关电的时候可以观察到 电机会定位一下 手摸转轴可以感受到 类似电机使能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不给输入信号的情况下 只给15V和220V输入时 2136和这里位什么高桥壁G1输出能到60V 而U只有20V。。。 检 ...

就你给出的信息, 没有什么可分析的
通过检查各路信号, 特别是 MOS 管上的控制信号, 来寻找产生错误输出的原因吧

网友C:
应该不是这样的, 但也可能是什么漏电流等因素引起的. 检查 MOS 管的驱动端电压, 稍微带点负责 (比如用个电阻搭地) 以消除漏电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这样的, 但也可能是什么漏电流等因素引起的. 检查 MOS 管的驱动端电压, 稍微带点负责 (比如用个电 ...

测试到现在 发现芯片给的6路脉冲正确 而且每段脉冲程序上加了0.8ms的死区  检查mos管 没坏  电阻 没烧 然后给电机通电 示波器接U和GND 发现U这一相的波形到不了0V,而VW两相电的波形 都能到0V,此时电机一直前后摇摆。。。因为拆开电机和一位电机工程师分析过通电顺序这个问题,确定程序导通顺序没错。所以现在很棘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感觉通电了之后关断电机电源 绕组上会有电势放不掉 所以在考虑加个泄放电阻(纯属瞎想),另外也考虑到你说的漏电流问题,可是不管是程序还是电路 你也可以看到 就算出现问题了 也应该是三相输出一样的波形 而不会出现我现在的这种情况

网友B(2017-08-02):
引用 楼主:
10K频率PWM输入 有没有推荐的光耦 四脚的

4脚的多数低速的

网友D:
你的整流稳压电路应该并上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