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的直流偏置电压会改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7-07-03):
如图,***是交流电压,Vref=1.65V,运放5V单电源供电,现在碰到一个问题,Vout电压中的直流偏置会随着R2/R1比值的改变而改变。按设计应该是交流电***放大R2/R1倍后,在Vref直流偏置点变化,想问下大家,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并怎么能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A:
应该是偏置输出阻抗大,也就是偏置不是运放直接输出。你吧偏置电路和信号电路放出来。

网友B:
把实际完整原理图贴出来,电阻阻值、运放型号。运放又不可能是理想的,存在输入失调和偏置电流。

楼主:
你好,麻烦你帮我看下。这是完整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及R3相接到Vref,Vref有接退耦电容。信号隔直后加入正输入端,就可以了。

你好,能麻烦再我的贴图上大概标注下吗?没理解你的文字描述。谢谢了!

网友B:
你的示意图和实际原理图差太远了。
U1D衰减了很多倍,U1C/U1B又放大了很多倍,显然不合理。
建议:
R14的中点接VREF,R69/R70去掉,U1D就一个典型的差分放大电路,4个电阻即可,加电容滤波。
如果知道总的增益,看看一级差分放大是否足够了。
差分放大要做到尽量对称,减少漂移。

网友B:
从设计角度考虑,越简单越好。
你是一级衰减,二级放大,而且全是直流放大,多级直流放大的漂移会很大的。
为何不设计成一级放大呢?不行,二级放大也可以呀,为何先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设计角度考虑,越简单越好。
你是一级衰减,二级放大,而且全是直流放大,多级直流放大的漂移会很大的。
...

U1D是将差分信号缩小10倍,然后U1C再差分信号再放大10倍,U1B是将差分信号再放大52倍(用于较小差分信号采集放大)。这样设计主要事可以抗高共模电压。现在我将R69和R70去掉,你说的“R14中点接Vref”是什么意思?直接把Vref接在R14的一端?

网友A:
应该是R13,线圈,R69组成直流偏置回路后,后面加电容隔直接差分放大。你这电路没法算了,纠缠一起。

网友D:
偏置电压变化有什么规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R13,线圈,R69组成直流偏置回路后,后面加电容隔直接差分放大。你这电路没法算了,纠缠一起。 ...

R13是NC,没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U1D是将差分信号缩小10倍,然后U1C再差分信号再放大10倍,U1B是将差分信号再放大52倍(用于较小差分信号 ...

R14中点,就是将R14变成2个电阻,偏置接在中间,这样是完全差分的电路。
关于提高共模范围,这不是问题,本来就是变压器隔离的,哪里来得共模电压?
共模电压就是偏置电压,是固定的。
你的电路,还是需要重新设计的,或者跳线改一下,调试一下,然后再修改设计。
如果运放性能很好,总体只要放大51倍,一级差分放大即可,可以选择单运放。

网友A:
R13一定要加,和R69阻值一样,这样才对称。

网友E:
第一个图应该是一个减法器如果忽略***的输出阻抗传递函数应该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的示意图和实际原理图差太远了。
U1D衰减了很多倍,U1C/U1B又放大了很多倍,显然不合理。
建议:

你好,怎么看U1D是衰减啊。。。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怎么看U1D是衰减啊。。。看不懂啊

差分放大,增益可以小于1的,看电阻比例

网友G:
你,什么是偏置没有搞清。

网友H:
直接上图: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楼主?

网友I:
楼主:在Rf/Rg变化的时候,输出的Vr大约变化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Rf/Rg变化的时候,输出的Vr大约变化多少?

Ia测到的点电压,直流偏置点是1.65V,然后经过U1B放大后,直流偏置点为2V左右。该运放的Vos=60uV,应该是很小了,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什么是偏置没有搞清。

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能指出

网友I:
引用 楼主:
Ia测到的点电压,直流偏置点是1.65V,然后经过U1B放大后,直流偏置点为2V左右。该运放的Vos=60uV,应该是 ...

从你提供的电路图以及这两个数据,确实没法看出问题,建议你在做一次测量:
1、零输入,即把输入变压器次级短路。
2、精确测量四个运放输入输出端的对地电压。
那样数据多了,也许你自己就能看出问题,传上来大家也多一些可以分析的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你提供的电路图以及这两个数据,确实没法看出问题,建议你在做一次测量:
1、零输入,即把输入变压器次 ...

最后一级的运放,当互感器次级短路时,5脚、6脚 对地电压均为1.65V左右,但是输出7脚就对地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设计角度考虑,越简单越好。
你是一级衰减,二级放大,而且全是直流放大,多级直流放大的漂移会很大的。
...

我将UIB的输入端,R7左端链接到运放8脚,测得输出电压IAX=1.687V;5脚和6脚=1.677V。这样是不是可以算的Vos=11mv ?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将UIB的输入端,R7左端链接到运放8脚,测得输出电压IAX=1.687V;5脚和6脚=1.677V。这样是不是可以算的V ...

因为本级放大52倍,输出电压IAX=1.687V,输入电压1.677V,该运放的VOS大约是10mV/52=190uV。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后一级的运放,当互感器次级短路时,5脚、6脚 对地电压均为1.65V左右,但是输出7脚就对地2V左右 ...

最后一级放大器放大52倍,而输出与输入差值为350mV左右,所以只要输入相差6~7mV,就会出现上述结果。
从你在26楼描述的实验结果看,这个运放的VOS大约是200uV,前面两级放大中,第一级对差动信号的放大倍数时0.1,但是对VOS的放大倍数是2;第二级则是10,所以到达第三级放大器的输入端时,已经大约有4mV的误差,还要加上这级本身的VOS,这与前面分析的6~7mV在数量级上是吻合的。
建议仔细测量一下R5左端和R7左端的对地电压,要精确到mV。“均为1.65V左右”这样的结果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后一级放大器放大52倍,而输出与输入差值为350mV左右,所以只要输入相差6~7mV,就会出现上述结果。
从你 ...

R5左端电压=1.675V;R7左端电压=1.663V

网友J:
你,什么是偏置没有搞清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什么是偏置没有搞清

你细说

网友I:
引用 楼主:
R5左端电压=1.675V;R7左端电压=1.663V

那就对啦!
U1B输出等于(1.675-1.663)*52+1.663=2.287。考虑到楼主的测量有一定误差,这个结果完全吻合实际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什么是偏置没有搞清

这个id怎么像个复读机一样?@21ic小管家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最后一级放大器放大52倍,而输出与输入差值为350mV左右,所以只要输入相差6~7mV,就会出现上述结果。
从你 ...
第一级对差动信号的放大倍数时0.1,但是对VOS的放大倍数是2

为何是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就对啦!
U1B输出等于(1.675-1.663)*52+1.663=2.287。考虑到楼主的测量有一定误差,这个结果完全吻合 ...

嗯,那现在这个电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改善措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及R3相接到Vref,Vref有接退耦电容。信号隔直后加入正输入端,就可以了。

在R4右端接一个10uf的瓷片电容,就可以了吗?

网友M:
建议你看一下15楼的内容,你的计算错了

网友L:
第一级对差动信号的放大倍数是0.1,但是对VOS的放大倍数是2,
请教一下楼主,你知道为何是2吗?

网友N:
这个正解!!标准版!!

楼主:
你好,这个图能帮忙分析讲解下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最后一级放大器放大52倍,而输出与输入差值为350mV左右,所以只要输入相差6~7mV,就会出现上述结果。
从你 ...
第一级对差动信号的放大倍数时0.1,但是对VOS的放大倍数是2

高人,关于 "对VOS的放大倍数是2",
到处问了一圈都没人明白,请明示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高人,关于 "对VOS的放大倍数是2",
到处问了一圈都没人明白,请明示 ...

Vos的位置是在运放的输入端。按照叠加原理,计算Vos的增益时,信号源以及参考电压被短路,连接信号源的电阻R11、R12...R16位于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所以可以忽略(开路)。所以,对于Vos来说的放大电路等效于只有R9、R70、R69与R17。等效的Vos一端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另一端通过R9与R70(并联)接地,因此是一个同相放大器,其放大倍数是1+R17/R69=2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正解!!标准版!!

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O:
这个直流偏差,楼主可以尝试以下两种方法:
1、一级一级的调试。例如先把U1B正负输入短接,测试此时的输出电压。然后以此类推,分别短接U1C和U1D,并最终找到偏差的来源。
2、直接把U1A提供的偏置电压减半,然后测试输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