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传感器IC型号求助

楼主(2017-07-04):
做毕设,拆解国外产品的时候看见一个传感器,上标304003-00DC-ASIC,有人了解么

网友A:
这是什么毕业设计?
你们的指导老师怎么会这样?
总归是先有方向, 课题, 再有具体的选择功能器件. 不看见上面写得很明白, 是 ASIC 器件嘛
只有找到原厂, 否则你是弄不到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毕业设计?
你们的指导老师怎么会这样?
总归是先有方向, 课题, 再有具体的选择功能器件. 不看见上 ...

毕设做实物,对国外产品进行了拆解,想参考国外的原理,拆解过程中遇到这款芯片,我知道ASIC是专用芯片,久久找不到资料,在这里希望有使用过的前辈指导下,给点经验。

网友B:
这种元件就不要指望能够找到资料了。
比较务实的弄法是搞清原理自己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元件就不要指望能够找到资料了。
比较务实的弄法是搞清原理自己搭电路。 ...

好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