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7-07-04):
各位大佬们,我之前用pic877A采集am2305温湿度传感器的温湿度一直没问题,这两天突然程序就不能用了,同样的程序,再别人电脑上烧些就能用,在我电脑上就挂了,我啥都没改,求指教啊,查了两天还是不知道原因在哪。(注:能正常采集ds18b20的温度,偏偏采集am2305不好使。)

楼主:
顶一下,pic单片机采集am2305时出的问题。

网友A:
目测你的环境用的是MPLAB  V8.X吧?这个版本的CONFIG  BIT可以不写在代码中,所以我猜测的问题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的环境用的是MPLAB  V8.X吧?这个版本的CONFIG  BIT可以不写在代码中,所以我猜测的问题原因可能就在 ...

不不,环境一样的,CONFIG BIT不能不写在代码中。

网友B:
是整个程序都有问题吗  还是说只是温度采集有问题?检查一下程序有没有跑起来。往往某一个小问题就会导致运行不正常

网友C(2017-08-31):
你从别人那边编译一下,在你这里下载, 看看行不行
或者你自己编译一下,在别人那里下载,再看看,说不定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D:
问题解决需要多种手段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