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3.3V电源问题

楼主(2017-07-04):
情况是这样的:1、有一块板子A需要3.3V,我拿另一块板子B的3.3V给A供电(B上只有电源电路,如图;2V-5V,5V-3.3V两级降压电路,芯片用的是MIC29302BU);

2、刚上电时,A、B两个板子的电源指示灯都不是很亮,当然A也没有工作起来;
3、把A与B之间相连的VCC或GND拔插一下,A、B电源灯都正常亮度,A也正常工作;

我的怀疑点是,电源板B驱动电流不够(我拿其他电路板找个3.3V供电,无此问题)?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烦请各位网友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要自己知道以下数据
A板电流需要多少?
B板总电流能输出多少?
c 两块板之间的线 是几号的 能过多少电流?长度 多少?线损多少?
d A的最低启动电压 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