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 RTL仿真和门极仿真结果不一样怎么处理

楼主(2017-07-04):
用quartus写了一个pwm(用增减计数方式调制)程序,编译综合都通过了,RTL仿真也是对的,但是门极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对,想问一下为什么?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RTL仿真结果,注意红圈的地方没有毛刺

门极仿真结果,注意红圈的地方有毛刺

module   CPLD6(CLK_150M,pwm1,pwm2)/*synthesis noprune*/;

        input CLK_150M;
        output pwm1,pwm2;
        wire[10:0] C0,C1/*synthesis keep*/;

        UD_Cnt UD0(CLK_150M,C0);
        assign
                pwm1 = (100 > C0) ? 1'b1:1'b0;

endmodule

module UD_Cnt(CLK_udcnt,UD_counter)/*synthesis noprune*/;
parameter CNT_ini = 11'D167,Dir_ini = 1'B0;
        input CLK_udcnt;
        output reg[10:0] UD_counter/*synthesis noprune*/;
        reg Dir;

        initial
        begin
                UD_counter = CNT_ini;
                Dir = Dir_ini;
        end
        always[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osedge CLK_udcnt)
   begin
                if(Dir == 0)
                        UD_counter = UD_counter + 10'D1;
                else
                        UD_counter = UD_counter - 10'D1;
   end

        always@ (posedge CLK_udcnt)
        begin
                if((UD_counter == 1001)&(Dir == 0))
                        Dir = 1;
                else if((UD_counter == 1)&(Dir == 1))
                        Dir = 0;
        end
endmodule

网友A:
pwm1用时序电路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1用时序电路处理

好像用时序电路是好了,但是想问一下,为什么呢?

网友A:
组合逻辑  涉及到 计数器进位

网友B(2017-12-17):
门级仿真会考虑门的延时,最好用时序电路,逻辑电路容易出现毛刺,让仿真结果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