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M27762输出电压急剧跌落

楼主(2017-07-04):
LM27762做电源,输入+5V,输出正负3.3V,供3个OPA2727使用,不焊接OPA2727输出正常,分别为+3.317V,-3.401V,焊接一个OPA2727,正电压变为+3.203V,负电压变为-0.685V。更换电源,由USB改为电流源供电,电流40mA。翘起OPA2727管脚4(-3v3管脚),则输出电压恢复正常。FB-电压为0.4V。用电子负载确认,在10K的情况下,电压为3.26V,电流看不到。在100欧的情况下,电压已经跌落至0.16V,电流为10mA左右!但是焊接LM358,电压则不跌落?为什么输出电压会跌落这么大幅度?电路经TI工程师确认没问题,他的解释是片子是假的。第一片子是贸泽买的,应该不是假货,第二用LM2662(也是贸泽买的)来带,电压一样急剧跌落,有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如何解决呢?

网友A:
LM27762 - 低噪声稳压开关电容电压逆变器.

由于是电荷泵实现电压变换, 电容关键器件.
你是否先上个电路, 把这关键的电容的选材和容量说清楚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也遇见类似的问题:设计输出±5V,正电源输出5V正常,带了一个44欧的电阻,测试正常,但是负电源空载时时输出-4.84V,加上负载马上降到-0.6V,电路图参考德州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路负电压输出怎么回事呢?

网友C:
上原理图 实物图 器件选错用错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D(2022-08-25):
我最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买了淘宝上的别人画的LM27762电源模块,对比测试后确认是布局布线不良造成的,后经过重新布局布线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