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隔离变压器RC电路问题

楼主(2017-07-04):
网口隔离变压器输入端的公共端并接的75R电阻和102 3KV电容是什么作用?用来给雷电通路?
另外如果102 3KV电容不接的话,这电路该怎么接,直接悬空? 安防IPC公板都没看到这个高压电容。

网友A:
查BOB-SMITH电路

网友B:
通过75欧姆的电阻串上高压电容,称BOB-Smith电路,作用电磁兼容。

网友C:
这个,以前没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