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ax6675+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17-07-04):
上面是我的pcb,C20是电容104.下面是一个tvs'。
问题1:我用手摸 热电偶的金属部分(铠装头),温度会跳动正负5度左右;用手摸隔热层导线没有干扰。
问题2:我测得的温度比实际温度线性的高9度,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修正很简单减去9就可以,但是想知道原因。

下面是我的程序。
uint Re_Convert(void) //ÈȵçżÊý¾Ý¶ÁÈ¡£¬·µ»ØÎ¶È
{
     uchar i;

uint Temp_2,a=0x7ff8;
Temp_2=0;
//CS=1;
//delay1us();delay1us();
CS=0;
//delay1us();delay1us();delay1us();delay1us();
SCK=0;
//SCK=0;
__delay_us(1);//delay1us();delay1us();delay1us();

//??_nop_()????????NOP??????????????

//?51????_nop_()???12??????????????

for(i=0;i<16;i++)//16?????
{
    if(i)   //????????
    {
        SCK=1;//??
        //delay1us();delay1us();
        SCK=0;
        //delay1us();
    }

   if(SO==1)
   {
    Temp_2++;
   }
   if(i!=15)
   Temp_2<<=1;//?????
}

SCK=1;//??
CS=1;//SCK=1;//??
if( (Temp_2 &4) ||luwen_same_times >=580) //探头故障判断
{
    Luwen_err = 1;
    return 0;
}
else
Luwen_err = 0;

Temp_2 =((Temp_2&0x7fff)>>3);
Temp_2 =(Temp_2/4); //获得整数温度值

return(Temp_2);//????

}

网友A:
用手触碰就会跳变很大,是抗干扰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触碰就会跳变很大,是抗干扰的问题吧

是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去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去除

做好屏蔽处理和地线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