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低功耗时 如何管理usb口,使功耗降下来

楼主(2017-07-04):
低功耗时 如何管理usb口(做vcp使用),使功耗降下来。我在使用中发现如果在stop2模式下,usb不关,功耗会比较大,那位能指导下我该如何处理usb,才能使功耗降到最低。

网友A:
都用USB了,USB取电好了;

真要省电,就只能关掉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USB了,USB取电好了;

真要省电,就只能关掉USB;

我试着关了,关了后,插上usb,我做了个外部中断,唤醒单片机后,我重新初始化usb,结果电脑不认了。我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