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定时器准确计时的判断

楼主(2017-07-04):
以下是用TIM4做1ms定时器的程序:

#define DELTAT_MS 1 // ms
#define ARRVALUE ((DELTAT_MS * STM8_FREQ_MHZ * 1000) / 128)

void Tim4_init(void)
{
        TIM4->PSCR = 0x07;//TIM4_PRESCALER_128
  TIM4->ARR =125;//(u8)(ARRVALUE);

        TIM4->IER |= 0x01;//TIM4_IT_UPDATE;
        TIM4->CR1 |=0x01 ;//TIM4_CR1_CEN
}

请问怎样才能知道(或者测量)这段程序实现的计时时长?

楼主:
补充:程序中变量 STM8_FREQ_MHZ=16

网友A:
搞个管脚拉高拉低用示波器测量,或者用systick作为对比测量

网友B:
加2个IO翻转下,用是示波器看下

网友C:
定时器的时钟频率, / 预分频 / 溢出率.
写程序, 如果连定时器的周期都不清楚, 还要去外部手段验证, 那建议你得好好看看编程手册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