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怎么判断一种算法适不适合用FPGA实现

楼主(2017-07-04):
       RT,老师给了个题目,让研究下算法的FPGA化,以SPICE协议使用的算法为例,
主要是GLZ,quic和Motion JPEG三种算法,有将这3种算法用FPGA实现的大神么?

还有就是这3种算法到底适不适合用FPGA实现,麻烦有过研究的大大们分析下啊!谢谢!

PS:如果有这3种算法的资料说明麻烦大家分享下,我找到的都是C语言的源码,看起来好吃力!

网友A:
实际上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处理器或DSP,这个处理器结构专门为你的算法优化的,处理器设计并不难,只要你有C语言的算法,实现起来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处理器或DSP,这个处理器结构专门为你的算法优化的,处理器设计并不难,只 ...

这个有点不太懂啊!意思是设计一个处理器,然后优化C算法还是根据C改编的FPGA算法?

网友B(2017-08-05):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处理器或DSP,这个处理器结构专门为你的算法优化的,处理器设计并不难,只 ...

这种方式失去了fpga的作用吧?运行起来效率不会高

网友C:
对你说的这三个算法都不熟,个人经验是把算法先弄清楚,浮点运算变成定点运算,并且在数学上把整个算法演变成加、减、乘运算,并且考虑好精度损失。然后再考虑怎么用FPGA实现。

这样算法就分解成各个模块了,每个模块实现仿真,然后在融合。

网友D(2017-09-09):
看算法并行计算所占的比例

网友E:
适合与否,要看你整体项目的情况,你觉得如果用FPGA搞,开发周期长,资源耗的多,评估出来的芯片价格还昂贵,就没必要啊,用处理器就解决了,有些迭代算法,要迭代个几百次,FPGA做起来实在是头疼,就没必要用FPGA搞了,FPGA还是做协处理器,比如完成大型的乘累加。迅速提供一大波结果给主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