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无返回值的函数中()中加不加 void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7-04):
无返回值的函数中()中加不加 void 有什么区别 比如:
void DD()

。。。。。。

void DD(void)

。。。。。。

网友A:
没区别,看习惯

网友B:
写还是不写看心情

网友C:
MDK在MDK中如果声明不加void可能会报警告

网友D:
写不写得看这个函数带不带参数啊   lz应该是想问前面那个void 写不写有没有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在MDK中如果声明不加void可能会报警告

我就是看到警告再问的

网友E:
c99中 fun1(){}   等效于 int fun1(void){}
具体参考C语言标准中的默认整型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