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4 单步调试

楼主(2017-07-04):
我在主函数里调用了别的文件的函数,也是我自己写的,单步执行的时候无法进入到那个函数里,是哪里设置不对吗,谢谢..

网友A:
调用的函数有没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的函数有没声明?

就是调用了include的文件里的函数..在这文件里,只写了这个函数的功能如,这样可以吗.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us !=0)
        {
                us--;
                i++;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调用了include的文件里的函数..在这文件里,只写了这个函数的功能如,这样可以吗.
void DelayUS(unsign ...

需要在对应的头文件中加函数的声明,该函数才能被正确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对应的头文件中加函数的声明,该函数才能被正确调用

我文件前include了一个.c的文件了,函数在里,..还要怎么声明呢,,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吗,谢谢了.

网友B:
include C文件,会导致生成的.__i文件的行号错误。
所以还是要include *.h文件,c文件加入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