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急求】压力信号采集请教

楼主(2017-07-04):
求大神帮忙。
我要看一下空压机输出压力峰值和谷值波形,用压力传感器采集,传感器输出4-20mA信号,用什么采样器搭个系统可以分析数据的?压力波动的频率200HZ左右。

网友A:
直接在传感器的输出端连个电阻,把电流转变为电压,比如连接个250欧电阻,就把4~20mA电流转变为1~5V电压了,然后直接用示波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即可。

网友B:
分析喘震?
还是

网友C(2017-08-05):
楼上说的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