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问如何扩展WWDG的超时时间

楼主(2017-07-04):
想在系统中增加一个WWDG,但是算了下最长时间才30多ms,对窗口时间没啥要求,就是希望能扩展到秒级或者更长,有没有比较好的做法?

因为有关机的场景,所以IWDG无法被关闭不适用

网友A:
才30mS,改下寄存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30mS,改下寄存器好了

按照手册上的公式
tWWDG = tPCLK1 × 4096 × 2^WDGTB[1:0] × ( T [5:0 ] +1 )
32MHz主频时最大是65ms,
请问如何改寄存器能扩展WWDG的超时时间,我希望超时能到1s以上

楼主:
顶顶,难道就没人用看门狗吗?
IWDG也很**肋啊,超时时间可以设置的够长但是不能被关闭

网友B:
给你个神办法. 弄个中断喂狗. 中断根据计数器进行喂狗.计数器变量由主程序初始化.比如初始化成30次.中断就喂狗30次.然后就不再喂狗了...

楼主:
谢谢啊我去尝试一下,主要我一次大循环的时间大概在200ms左右,所以希望有一个长的watchdog来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