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推出高性价比MCU,MA82G5D08,MA82G5D16

楼主(2017-07-04):
介绍如下:应用于小家电,工业控制,安防报警。单价1.2左右。
资料索取 453636016
1-T 80C51中央处理器
* MA82G5D16内含16K字节闪存
*ISP 空间可以选择为0.5KB/1.0KB~7.5KB
*灵活的 IAP 大小空间设置
*密码保护程序区访问
*Flash 写/擦 次数: 20,000
*Flash 数据保留时间:100年 25℃
*MA82G5D08默认空间配置
AP 程序空间        13.5KB 0000h~35FFh
IAP 程序空间        1.0KB 3600h~39FFh
ISP 引导码空间        1.5KB 3A00h~3FFFh
* 数据存储器: 1K/0.5K字节
*片内 256 字节高速缓存
*256字节扩展 RAM (XRAM)
*扩展 RAM (XRAM)支持页访问
* 双数据指针
* 中断控制
*14中断源,4级优先级
*3个带滤波的外部中断 nINT0,nINT1和 nINT2
*所有的外部中断支持高/低或上升/下降沿触发
* MA82G5DXX共有12个定时器
*RTC 定时器和 WDT 定时器
*定时器 0,定时器1和定时器2
*PCA0, 可编程计数器阵列0
*如果定时器2用于分割模式,则共有7个定时器
* 3个16-位 定时/计数, 定时器0,定时器1和定时器2
*X12模式和时钟输出功能
*定时器2有新的5个操作模式,它们有着8个时钟源和8个捕捉源
*定时器2可以分割位两个8位定时器
*时钟输出(CCO)在T2CKO
*所有定时器支持PWM模式
* 1个可编程16位计数/定时阵列(PCA0) 有着6个 CCP模块
*PCA0有6个CCP(捕获/比较/PWM)模块
*可重载16位基准计数器支持可变长度的PWM
*从片内CKM可获得高达100MHz的时钟来源
*捕获模式, 16位软件定时器模式和高速输出模式
*缓冲捕获模式可以监控窄脉冲输入
*8/10/12/16位可调PWM模式,可被配置成:
最高6通道无缓冲10/12/16位PWM,或
最高6通道带缓冲2~8位PWM,或
最高3通道带缓冲9~16位PWM
* 8 个键盘中断
* 10位单端ADC
*可编程吞吐率到1M sps
*8个外部输入通道和1个内部输入通道(IVR/1.4V)
*ADC VREF+从外部输入
* 模拟比较器0
*可选在ACNI0上的内部参考电压 (IVR/1.4V)
*4个可选ACPI0 (+)输入
*可唤醒掉电模式和IDLE模式
*滤波选项和输出给内部定时器捕捉
* 增强型UART (S0)
*帧错误侦测
*自动地址识别
*速度增强机制 (X2/X4模式), 最大波特率可达7.3728/12.0MHz
*模式4支持SPI主机,SPICLK速率可达12MHz
* 1个主/从SPI串行接口
*SPICLK速率可达12MHz
*8位数据传送
*模式4高达2个SPI主机(包括串行口S0)
*在SPI从机模式下支持菊花链功能
* 2个主/从两线串行接口: TWI0和 STWI (SID)
*1个主/从硬件引擎:TWI0
*用于STWI(软件TWI)的开始/停止串行信号侦测
*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WDT),,时钟来源为ILRCO
*通过CPU或上电一次性使能
*WDT溢出可中断 CPU 或 复位 CPUw
*掉电模式(watch模式)下支持看门狗(WDT)功能,用于自动唤醒功能
* 实时时钟模块,时钟源来自XTAL或ILRCO
*可编程中断周期从微秒到月
*21-位长系统定时器
* 蜂鸣器功能
* 片上调试接口 (OCD)
* 在28脚封装中最大25 个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
*P3可以设置成准双向口模式,推挽输出模式,开漏集输出模式和仅输入模式
*P0,P1,P2,P4和P6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开漏集输出模式
*P6.0, P6.1和P4.7公用XTAL2, XTAL1和RST
*可编程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 的驱动力
*每一个脚具有片内上拉使能
* 时钟源
*内部12MHz/11.059MHz 振荡器(IHRCO): 工厂校对到±1%, 典型值
*外部晶振模式, 支持 32.768KHz 振荡和丢失时钟侦测(MCD)
*内部低功耗32KHz RC 振荡器 (ILRCO)
*外部时钟输入(ECKI) 在P6.0/XTAL2, 可达到25MHz
*内部RC 振荡输出在P6.0/XTAL2
*片内时钟倍频器(CKM) 可提供高速时钟源
* 两个低电压检测
*BOD0: 检测1.7V
*BOD1:选择检测电压为4.2V/3.7V/2.4V/2.0V
*中断 CPU或复位 CPU
*(BOD1)在掉电模式下唤醒CPU
* 多种功耗控制模式:掉电模式, 空闲模式,慢频模式,副频模式,RTC 模式,watch 模式和 monitor 模式
*所有的中断能唤醒空闲(IDLE)模式
*10个中断源能唤醒掉电模式
*慢频模式和副频模式支持低速MCU运转
*RTC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实时时钟(RTC)恢复CPU
*Watch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看门狗(WDT) 恢复CPU
*Monitor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BOD1 恢复 CPU
* 工作电压范围:1.8V – 5.5V
*flash 写操作(ISP/IAP/ICP)的最低电压为1.8V
* 工作频率范围:25MHz(最高)
*外部晶振模式,0 – 12MHz在1.8V – 5.5V和0 – 25MHz在2.7V – 5.5V
*CPU工作频率可达12MHz在1.8V – 5.5V和25MHz在2.2V – 5.5V
*片内时钟倍频器(CKM)在2.7V -5.5V时CPU工作频率可达32MHz
* 工作温度
*工业级 (-40℃ to +85℃)*
* 16字节的唯一ID码

网友A:
怎么把XRAM阉割这么多呢,整个一太监啊,习惯了MA82G5B08的1.75KB大RAM了,你这个XRAM只有它的1/6啊。

网友B(点评):
大佬有MA82G5B08的串口程序吗

网友A:
**,你这介绍不靠谱,还好去笙泉网站看了一下,MA82G5D 系列可满足上述产业所需及 1.8V ~ 5.5V 的可工作电压外,同时配备有16K FLASH,1K 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