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深度休眠的GDF130重下程序

楼主(2017-07-04):
请教各位,如何给深度休眠的GDF130重下程序?
谢谢!

网友A:
将BOOT0拉高,然后用串口ISP把程序擦除(100%成功),或者把RESET接到调试器上再烧录(不一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BOOT0拉高,然后用串口ISP把程序擦除(100%成功),或者把RESET接到调试器上再烧录(不一定成功) ...

谢谢回复
发现处在深度休眠后,仍可进入Debug
而先前有一片却再也进不了Debug

网友B:
这个不管怎样要先唤醒MCU的才可以的

网友B:
MCU一般在深度睡眠下不唤醒的,是不能对MCU有啥操作的

网友C:
这个是需要先唤醒MCU的

网友D(2017-08-26):
这个不管怎样都必须要让MCU退出休眠状态。

网友E:
这个有关系么?只要程序下载口的开着就OK的

网友F:
这个需要先将MCU重新唤醒的

网友G:
如楼上各位所说,直接的先将MCU从休眠状态唤醒的。

网友H: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I:
打扰它,让它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