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量标准装置监测系统

楼主(2017-07-04):
1、系统概述
各种流量测量仪表,尤其作为经济核算依据和量值传递的高精度的标准流量计,从研制到使用过程都需要利用流量标定检验装置进行检定。用于液体流量计的水流量仪表检定装置的结构如图10-1所示,该装置是采用的静态容积法进行流量计检定的。
图10-1 水流量仪表检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检定过程如下:水泵将水抽到30m高的水塔,待水塔容器有溢流后开始检定,并且检定过程必须一直保证有溢流,以便产生稳定压力的流源。调节阀A与标准流量计A共同组成流量调节回路,在检定管线内调节出不同大小的流量值,本装置中流量值分别设定为被校表最大流量的20%、40%、60%、80%、100%。根据本次检点的流量值,选择不同容积大小的工作量器。待流量稳定后,由换向器将水流由非工作量器B(A)突然切换到工作量A(B)中,测出这段时间内工作量器A(B)中的水体积和时间T,可求得标准流量Q=V/T,将此值与被检表的实测值相比较,即可确定被检表在此流量值下的误差。每个流量值重复三次,五个流量值点共进行15次以上操作即可确定被检表的准确度等级。在本装置中,为保证水塔液面稳定,在上水系统中,由标准流量计B和分流调节阀B组成一个流量调节顺路,以保证每一次上水流量值略大于被检定点的流量值。此外为增加被检定流量计范围,系统加了一根Φ100的检定管线和2000L的工作量器,以检定大流量或大管径的流量计,其结构与Φ50检定管线相同(图略)。在手动操作上述检定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引入误差,且效率低,劳动强度大,更重要的是由于时间长,会引起环境变化、仪器漂移等,很难保证条件不变。本装置采用工业PC进行监控后,上述各步骤自动进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对操作人员的要求,同时又提高了测量准确度,降低了人力和物力的消耗。此外,由于工控机的PID调节器作用,使得检定点的流量值稳态精度高,且调节方便。  工业控制计算机 现场信号 显示报警打印 标准表B 水泵 水 塔 溢流 标准表A 调节阀A 调节阀B 被检表 水池 工作量器A工作量器B 真管段 放水阀 换向器 光电开关 检定管线
2、系统硬件设计
(1)、水流量标准装置  本装置中各部分技术参数如下: 工作量器:共有A(500L)、B(100L)、C(2000L)三种量器,准确度等级为0.1级。 液位计:共有三个差压变送器来测量工作量器中直管段的液位,根据每个量器的体积液位表,换算出量器中水体积。差压变送器输出信号为4~20mA。  计时器:主要用于手动操作时,准确度等级为0.1ms级,由于在检定中已规定中的T>30s,因此,计时器引入误差可以忽略。  检定管线:共有两条,Φ50mm和Φ100mm,Φ50mm管线如图10-1所示。  电动调节阀:包括上水分流管线、二根检定管线,装置共有三个电动调节阀,控制信号为4~20mA。  电磁气动阀:每个量器底部各1个,控制信号为交流220V的开关信号。  电磁气动换向器:A、B两量器共用1个,C量器使用1个,控制信号是交流220V的开关信号。  开关量回讯:包括一个溢流、两个换向器光电开光,回讯为直流12V开关信号。 标准流量计采用的是电磁流量计,共有3个,输出信号为4~20mA电流信号。  被校表:被校表类型包括电磁流量计(输出信号有0~10mA、4~20mA两种)、涡轮流量计(输出信号为脉冲信号)。
(2)、微机测控系统硬件结构  计算机采用PC总线工控机,通过内置PC总线的A/D、D/A、开关量输入DI、开关量输出DO、脉冲计数板组成一测控系统。IPC除了完成检定过程的自动控制外,还能对检定结构的数据进行处理、打印、管理。其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硬件结构是典型的DDC系统。  模拟量A/D、D/A通道。本装置采用16位的A/D与12位D/A,完成对三路流量调节和工作量器液位、标准和被检定流量计的检测。为抑制共模干扰,A/D采用差动式输入方式,且通过电容飞渡方法使IPC与现场隔离。  开关量的DI、DO通道。现场开关量的回讯信号通过光电隔离进入IPC,开关量输出信号通过7406直接驱动交流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磁气动阀的开关。  脉冲量计数通道。被检涡轮流量计输出的是脉冲信号,考虑被检表的新旧、厂家的不同,在波形上相差较大,因此,在基于8254构成的计数器电路板上,外加光电隔离和整形电路。
(3)高精度计时器  系统中换向器与计时必须严格同步,以测量一次检定所用的时间T,对检定系统中计时有三个要求,首先计时要精确,且具有开始、停止计时和复位计时器的外控触点,而且能够与计算机相互通信。本装置对四种计时方案进行实验。  采用原有计时器  大多数检定系统中配备的老计时器都能满足计时器前两个要求,但一般不具备与计算机接口能力,这种方式可通过键盘将计时值输入IPC。但缺点是把全自动检定变成了半自动方式。本装置中,把这种方式作为后备方案。  采用IPC内部时钟   IPC的ROM-BIOS在开机时已对其内部定时器芯片8254进行了初始化,使8254通道0以系统时钟为基准每55ms产生一个IRQ0硬件中断请求信号,于是定时器硬件中断INT0每秒中断18.2次。
INT8的功能主要有二项:第一,对ROM-BIOS数据区中的双字计数器(地 /QVT=址为0040:006C)进行增1计数;第二,发出一条INT 1CH软中断指令,INT 1CH执行一条IRET指令即返回。读出双字计数器前后两次内容,即可计算出时间。但存在的问题就是精度差,时基为55ms。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可对定时器通道0重新进行初始化,如可设置系统时钟基准每隔1ms产生一个INT8。该方案要求IPC内产生时钟信号的晶振要比较准确,但在目前大部分IPC或一般微机内晶振都无法满足精度要求。因此,此方案不适合高精度计时。  采用外加的8254组成的计时器  在IPC内插入一块PC总线计时/计数卡,卡的核心就是四片8254,8254的输入CLK采用板内嵌入的独立时钟源,时钟频率为2MHz,每片8254即可独立工作,又可级联起来。级联时大都采用工作方式
时钟晶振经过标定后,误差为。本系统采用的是该方案。该计时器完全满足了检定装置要求,IPC通过检测换向器光电开关状态,利用软件方法来启动、停止计数器。
3、系统软件设计  (1)数字滤波器  由于泵和水流动的影响,在测量工作量器的水液位时,信号存在周期性的波动,影响测量准确度。解决办法采用数字滤波器,设T为A/D的采样周期,T1为一阶惯性环节滤波器的时间常数,令 ,取,则数字滤波关系式为:                                         (10-1)  在式(10-1)中,y(k)为本次采样的输出值;y(k-1)为前一次输出值;x(k)为本次测量值。 (2)PID控制算法  以Φ50mm检定管线为例,首先采用飞升曲线测量出流量调节系统对象的传递函数:                                              (10-2)  考虑本控制对象是一个大惯性、大滞后系统,为提高调节系统的快速性,采用积分分离的PID算法,PID参数整定采用目前应用较广泛的Ziegler Nichols整定方法。由于在本系统中流量调节范围大,再加上电动调节阀死区大,固定PID参数的控制方法很难在各个流量标定点上都获得很好的动态特性,因此在本文中根据被校流量值大小分成二类PID参数进行控制,获得了较好的控制效果。  (3)程序设计  主要由人机交互界面程序、各种参数设置程序、各种图形图表动态显示程序、系统自检程序、自动检定程序、打印程序等共18个执行文件组成,所有可执行文件均是一屏幕三级下拉式汉化菜单的子进程,各子进程和菜单之间都是通过进程调用进行调度的。所有程序采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混合编程,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如实时时钟、光标采用汇编语言编程,其余大部分采用C语言编程。  该装置对Φ100mm管径以下、流量在250m3 /h以下的电磁涡轮流量计实现自动检定,检定装置准确度等级为0.2级。此外,系统还可根据流量计检定规程要求,对检测出的数据进行处理。整个系统经现场安装调试,已投入运行多年,达到了预期工程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