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带AD、比较器、EEPROM的哪款MCU最便宜

楼主(2017-07-04):
带AD、比较器、EEPROM的哪款MCU最便宜,在10-16个脚左右,有1块以下的没有

网友A:
要求有点高!

网友B:
我用过一款

网友C:
STC15W401AS SOP16,大约¥1.60元,带6通道10位ADC、模拟比较器、EEPROM、SPI、3通道PCA、5个外中断、一个串口。

网友D:
MA82G5D16 SOP20  单价 1.2-1.3,10位ADC,比较器,EEPROM.串口,SIP,PCA,

网友E:
你好,可以看看菱沃铂的单片机,能满足你的要求,12位ADC,带比较器,带EEPROM,16或者20脚

网友F:
呵呵。1块钱?吓死宝宝了。这品质和单价一定让你受不了。

网友:
FMD的有一款是比较便宜的呀

楼主:
以上提到的能否提供下型号和规格书,100K的量

网友G:
联系我,AD,比较器,EE性价比不错

网友H:
你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

网友H:
MDT系列有啊。

网友I:
可以看下CH552/551

网友J:
STC8F1K08S2A10,16脚带AD,1.05元,不带AD的话0.9元

网友K:
海尔(东软)单片机 HR7P154  SSOP10/SOP14 可满足你的资源

网友L:
市面上很多都有,但是价钱不一定能让你满意,我们中微原厂这种类型都要1块以上。

网友M:
我有,小于0.9元左右。程序可以汇编,或者C语言编写,还可以多次擦除。联系QQ724433407。

网友N:
我的性价比最高,带AD,DAC,EERPOM,2个运放,还带UART,I2C,PWM,TIMER等,价格超过你想象,欢迎详谈。qq:1214380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