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1V 30mA的电源推荐

楼主(2017-07-04):
查了下资料,好像都没有能到这么低的负电压的

可不可以弄一个-5V输出,再串一个3.9V的稳压管就可以了

还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呢

谢谢各位电源界的大牛们

网友A:
搞个隔离的0505 1W 模块 输出接个可调的LDO 1.1V 电源 地 反着接

网友B:
也可以用大电流输出的运放,双电源供电设置输出-1.1V,运放的负压用电荷泵产生,这样可能成本会低些

网友C:
做个负电压,然后用个运算放大器输出

网友C:
你要多低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负电压,然后用个运算放大器输出

感谢回复,用运放应该是最好的方案

请问,如果做个负电压,然后用稳压管分压,这样是不是更简单点呢

谢谢

楼主:
另:

如果用运放的话,有没有型号推荐,最好是SOT23封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