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代码不能进main函数 复位后pc指针也不正常

楼主:
求助代码不能进main函数 复位后pc指针也不正常

网友A(2017-07-04):
哪里设置不对吧

网友B:
估计的存储器配置错误引起的.
在工程属性里的 ROM, RAM 的地址和范围, 重新检查和设置一下 (如 MD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的存储器配置错误引起的.
在工程属性里的 ROM, RAM 的地址和范围, 重新检查和设置一下 (如 MDK) ...

但是我相同的代码下载到原来板子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啊   我今天打回来的板全部都是这样   都不能用

网友B:
那 bootx 设置有问题么

网友C:
在某个磁盘重新建个目录,名字只用a-z这些字母,不要太长。
把工程所有文件拷过去,重新搞,试试看。

楼主:
确实是boot角那里短路了  但是为什么复位地址在06xxxxx那个位置呢  不是应该在1fxxx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