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等MCHP将MPLAB X换成Studio 7的同学还是洗洗睡吧

楼主(2017-07-04):
看截图吧

网友A:
对microchip不抱什么希望,原来好好的hi-tech picc 编译效率、速度都很好,改mplab x、xc后,都变慢动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microchip不抱什么希望,原来好好的hi-tech picc 编译效率、速度都很好,改mplab x、xc后,都变慢动作了 ...

变慢动作的不是C编译器,而是IDE,C编译器还是原来的HITECH PICC,但MPLAB X使用了新的编程语言构建,造成了在对电脑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让用户感觉在原有电脑上编译变慢了

网友B:
AVR STUDIO也是一大堆问题,和MPLAB比起来,只能是半斤八两。

使用某个IDE习惯之后,再换其他IDE肯定又不习惯的感觉,这个问题越是老手越是痛感强烈。

但现在是MCHP收购了ATMEL,所以,呵呵,只能是MPLAB 整合STUDIO啦,反过来不就是主仆颠倒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慢动作的不是C编译器,而是IDE,C编译器还是原来的HITECH PICC,但MPLAB X使用了新的编程语言构建,造 ...

XC编译效率和速度明显不如PICC,这个有对比过,还想用PIC建议换CCS PIC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C编译效率和速度明显不如PICC,这个有对比过,还想用PIC建议换CCS PICC。

你这个对比就无从谈起啦,因为XC8实际就是PICC的最新版本,只不过HITECH被MCHP收购后之后重新换了一件XC8的马甲而已。

网友C:
对任何一个IDE有意见的,也可以自己手工编译链接,命令行下加参数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 STUDIO也是一大堆问题,和MPLAB比起来,只能是半斤八两。

使用某个IDE习惯之后,再换其他IDE肯定又不 ...

可能STUDIO我用的不多,感觉只有安装的时候稍麻烦些,其它都挺好,速度也比X快。
如果先安装VS2015再安装STUDIO,安装就很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VR STUDIO也是一大堆问题,和MPLAB比起来,只能是半斤八两。

使用某个IDE习惯之后,再换其他IDE肯定又不 ...

相对来说ATMEL STUDIO要强些。 我认为不应该论什么“主仆”,
应该去除各自的糟粕,采取各自的精华,互相补强。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如同Microchip的广告语 ”PIC & AVR MCU, 双剑合璧,创意无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相对来说ATMEL STUDIO要强些。 我认为不应该论什么“主仆”,
应该去除各自的糟粕,采取各自的精华,互 ...

你认为的并没有用啊,呵呵,不能用单纯的工程师眼光去看商业的问题。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个理念没错,但问题是,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不能仅你个人言论啊,即使你个人言论也许是对的,但商家也未必认知到你的言论是对的啊。

总而言之,要想纯粹的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这个问题,那最适合你的完美解决方案就是你自己做一个你想要的IDE,否则不管是哪家的IDE,都会有不足的地方,例如,我就从来不认为STUDIO总体上比MPLAB强在哪里?我认为各家IDE都就那么回事情,都就这么用着就成,能便捷、能编译、不是太明显的卡顿,不要钱,那就是最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变慢动作的不是C编译器,而是IDE,C编译器还是原来的HITECH PICC,但MPLAB X使用了新的编程语言构建,造 ...

MPLAB X是用netbeans开发的java平台,相比以前的MPLAB 8.9x,IDE整体功能包括搜索啊跳转啊diff对比啊MCC代码生成啊确实很强大,但是速度慢的一笔,而且bug也很多。java么,虚拟机,没办法。以前MPOLAB8.9加Hitech PICC编译只要几秒,跟IAR差不多速度,X这货直接十几秒起。编译器内核其实一样的,XC8其实就是PICC。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VR STUDIO也是一大堆问题,和MPLAB比起来,只能是半斤八两。

使用某个IDE习惯之后,再换其他IDE肯定又不 ...

AVR Studio从6开始也是一样的,臃肿不堪启动运行巨慢。使用了VS Studio的核心。话说所有这些原厂IDE对比起IAR/Keil这种来说简直就是渣,后者简洁精练高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任何一个IDE有意见的,也可以自己手工编译链接,命令行下加参数调用即可 ...

正解呀! 为了快点,踢开MPLAB, 命令行下跑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