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 接地问题 和RE超标案例 请教大家

楼主(2017-07-04):
测试标准YY0505
CE,RE摸底情况如下

在开关电源输出和设备输入间加上滤波

CE 直接下降25db通过了,RE情况也有所改善如下图

RE还是超了,频段在30-50MHz之间,感觉像是电源来的,可是电源使用明伟医用电源。
在测试过程中滤波器的接入如下图,并使用了方案2的大地与输出地的接入方式
由于时间关系,没有使用方案1的接地方式,请问哪种接地方式更能抑制辐射发射?
另外在不使用屏蔽方式是否还有其他方案可行?

楼主,请问你那个655M附近的频点是怎么去掉的?最近出现了这个频点,不知道哪里引起的

网友A:
滤波器应该加在AC端吧

网友B:
加在AC端

网友B:
在那家实验室做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应该加在AC端吧

ac端已有明伟自己的滤波电路了,加应该式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家实验室做的试验?

浦东医疗检测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浦东医疗检测所

以为你在北京呢,明伟滤波电路肯定是性能不行。可以试着替换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c端已有明伟自己的滤波电路了,加应该式多余的

AC-DC不产生噪声?如果你确定各个部件都没有问题,那就是你PCB板上的GND处理得有问题

网友C:
地回路没有处理好,上板子看看

网友D:
低频段的在AC前端做处理,会有效果的

网友(2019-12-05):
AC进来优先放置EMC滤波器,然后再是整流和ACDC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