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热点偶温度测量

楼主(2017-07-04):
最近做一个 利用热电偶 温度测量的东西,以前没怎么接触过模拟电路这个方面 ,用下电路图实验,发现温度测量不准确。 大家帮忙看一下。 另外途中的 1.25V正偏电压是来消除输出失调电压 还是把整个测量值抬起来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大家看看  有什么毛病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A:
毛病太多,感觉是闭门造车设计出来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病太多,感觉是闭门造车设计出来的原理图。

恩恩,别人给我电路,我来写程序的,不太懂,能给个参考方向吗

网友B:
把运放换成AD8629。

网友A:
电阻乘100也不顶用,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R1,热电偶的阻抗也许几欧姆,也许几百欧姆。

网友C:
大家都是用电阻桥来测量,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这个没有参考点,肯定不准确

网友D:
放大100倍,1.25V抬高AD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是用电阻桥来测量,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这个没有参考点,肯定不准确 ...

能不能给个大概的图 参考下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乘100也不顶用,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R1,热电偶的阻抗也许几欧姆,也许几百欧姆。 ...

应该怎样修改, 帮忙指点下

网友A:
1、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的
2、热电偶的信号比较小,要根据类型和温度范围选择放大倍数,运放要输入漂移小一些的高精度运放
3、电路要根据你的性能要求来设计

网友A:
可以选择带冷端温度补偿的放大器,也可以冷端单独一个测温电路,软件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的
2、热电偶的信号比较小,要根据类型和温度范围选择放大倍数,运放要输入漂移小一 ...

好的谢谢啦
1. 冷端补偿  是使用LM20  测量冷端温度  然后换算成热电偶电压  加上测得的电压 计算温度
2. 电路放大部分能不能给一个参考放大电路 看一下,因为不太懂这方面

网友A:
使用较多的是桥式偏置放大电路。
一臂电阻分压提供小的偏置电压,接运放负输入。
另一臂,上桥臂串二极管、电阻,下桥臂一个电阻,分压作为冷端温度补偿,接热电偶的负极,热电偶的正极接运放正输入。
然后差分放大,或者类似差分放大。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冷端补偿,那只要考虑放大电路了。
还得看看你的温度范围,如果是正的温度,直接同相放大电路即可。
热电偶负极接地,热电偶正极通过RC滤波到运放的正输入,负输入就2个电阻,参照同相放大电路。
如果考虑到输出太靠近0V,或者要测量负温度,可以在热电偶负极加一个很小的偏置,抬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冷端补偿,那只要考虑放大电路了。
还得看看你的温度范围,如果是正的温度,直接同相放大电路即 ...

太感谢了 你看下是不是下图这个样子,如果考虑到运放输出失调电压,是不是要在运放正极加一个可调电压电压
使之零输入零输出

网友A:
这样可以的,电阻设计好了就固定了。批量生产,如果要调试校准,也要用软件的办法,不要调整硬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大概的图 参考下  谢了

网友E:
可以用MAX6675试试,专门做K电偶转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乘100也不顶用,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R1,热电偶的阻抗也许几欧姆,也许几百欧姆。 ...

对哦。热电偶应该接+端

楼主:
谢谢啦 ,请教一下  OA1 和 OA2  是第一级放大,OA3是第二级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MAX6675试试,专门做K电偶转换的

谢谢啦,专用IC的话成本有点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请教一下  OA1 和 OA2  是第一级放大,OA3是第二级放大吗

其实就是仪表放大器电路

网友F:
直接用一个热电偶芯片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一个热电偶芯片多好啊

成本啊

网友F:
如果你不考虑精度,可以自己搭电路

网友G:
擦。。。弄错了。

网友H:
如果是做产品,上面各位的电路都还不能满足要求.
1.  低通滤波电路都没有.怎么抗干扰?
2.  K型热电偶的输出大概是40uV/摄氏度的变化,所以楼上各位直接用运放做,是不合适的.作为工业产品,一定要使用隔离和仪表放大器,也就是要用ISO+INA来完成.

做温度测量的东西,与一般概念上的模拟电路不一样.

网友I:
     不建议这样测温度,可以考虑频率转换,用测频率来测温,可以排除干扰,另外最好用精密的稳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做产品,上面各位的电路都还不能满足要求.
1.  低通滤波电路都没有.怎么抗干扰?
2.  K型热电偶的输出 ...

谢谢了,能给一个大概的参考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建议这样测温度,可以考虑频率转换,用测频率来测温,可以排除干扰,另外最好用精密的稳压源。 ...

多谢,频率 测温度不太懂,能给一个大概的电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频率 测温度不太懂,能给一个大概的电路吗

V/F转换芯片,最经典的算是TI的了.
http://www.ti.com/product/lm331? ... earch-EN-Everything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能给一个大概的参考电路吗

低通滤波电路参数: 截止频率计算值10hz.测试效果可以做到15hz以上就衰减非常厉害,远远超过3db点.参考科学出版社的日本人写的<滤波器设计>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频率 测温度不太懂,能给一个大概的电路吗

仪表放大器建议选用TI或者AD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仪表放大器建议选用TI或者ADI的.

三运放 搭一个出来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三运放 搭一个出来可以吗

仪表放大器讲究的是对称.使用运放搭,当然可以,但是如何保证两个运放的参数绝对一致?给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北京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日本横河的一个仪器,他们呢吧原理图,GERBER,EPROM没加密.我问日本人,几乎所有资料都给了,不怕我们抄吗?日本人说,如果5年内,你们炒出来的精度跟我们的儿一样,我们以后无偿给你们共享开发成果.过了一段时间,我再问那个日本人,他告诉我,你仔细看看图纸,里面的运放都是LT的,测量这个运放的精度的仪器是不能出口的.所以无法做出那个精度的.现在国内都还没有做出那么高的精度.所以不建议用运放自己搭.

网友J(2017-09-05):
引用 网友H:
如果大家对微弱电量的测试测量有兴趣,可以合作.我做过纳伏测量,做过多款工业测温,流量测量等仪表. ...

我有兴趣 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如果大家对微弱电量的测试测量有兴趣,可以合作.我做过纳伏测量,做过多款工业测温,流量测量等仪表. ...

chinashenzhen 请联系我 QQ 470467485

网友H:
引用 网友J:
chinashenzhen 请联系我 QQ 470467485

已发了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