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推荐替代线性稳压器

楼主(2017-07-04):
大家好!
我在用NCV8664ST50T3G这颗IC,但是很贵。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替代它的,台系或国产的都可以,还请大家帮忙推荐。
不需要AEC-100认证的,只要输入电压耐压达到45V,额定工作电压27.6V,额定电流25mA。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ME6203
看看这个,最高电压40V,比较接近你的要求。

网友B:
SGM2200H更合适,最高耐压4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6203
看看这个,最高电压40V,比较接近你的要求。

多谢版主,但不是pin to 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M2200H更合适,最高耐压44V

这颗料为什么官网搜不到?好像没有SOT-223封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颗料为什么官网搜不到?好像没有SOT-223封装的

官网更新很慢,很多型号的规格书没放到官网,TO-223封装还有,TO-223的封装功率还没有SOT89-3的大,可以用SOT89-3封装的SGM2203,封装功率1.92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