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64

楼主(2017-07-04):
485通讯,电脑发送 68 67 65 66 64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64,前面的都丢失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485通讯  进入接受中断    要不要清楚中断标志位?  要不要先把接受中断停止了,接受完再打开?

网友B:
接受一个字节的注意清除一次的接收中断标志的。

网友C:
每接收到一个字节的就及时的把该字节转移

网友D:
ch = UCA0RXBUF;
这句后面加个打印,看看是不是每个都收到了

网友E:
楼主你试试加长发送的间隔试试。。

网友F:
其他的都不能接收到,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G:
可能是你的数据没有发送出来。

网友H:
这个前面是数据没有收到吗?

网友I:
如果是定时器模拟的,可能存在没有间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