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矩阵键盘

楼主(2017-07-04):
用两个for用uint嵌套,延时都不够;12864串口打点,在单片机内部扩展了1024个字节的数组后,再改变字节,改变数据,改变数据多了,显示乱码

网友A: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难道时钟慢了能处理的问题,快了反而解决不了了?

网友B:
应当可以通过定时器去做吧,定一个100ms,在定时器的中断里面读,应当可以了吧

网友C:
一般弄程序  就直接把时钟设在8M上   键盘和12864有时候跟不上

网友D:
改下定时器的设定值不就可以了

网友E:
进行键盘扫描的话,延时太快了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
你的矩阵键盘怎么设计的?

网友G:
延时多长时间,会不会太快了。。

网友H:
不妨上个电路图看看怎么个问题。

网友I:
可以试一下改改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