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测出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7-07-04):
各位大神,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测出芯片的好坏

网友A:
可以重新取下芯片 焊其他好的芯片来验证

网友B:
对照芯片手册仔细检查bsl各个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感觉焊接的话芯片不是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D:
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应该有对应的错误信息,楼主最好说清楚点,以便大家能帮你

网友E:
我用的都是买的最小系统板,也焊过一个,但空板子也是买的现成的,所以也给不了建议。

网友F:
自己再好好检查一下吧,先检查硬件,然后下载工具是否合适

网友G:
先检查是不是芯片存在短路的地方。

网友H:
拆下来扔掉,焊个新的上去

网友I:
这个只能通过其他芯片来进行测试,很多情况都是没有焊接成功。

网友I:
这是中断的没有工作的?在其他地方的陷入了死循环。。

网友J:
ST的MCU找ST 做8D Report。
一般我们只排查应用的问题,对于本体的损坏只能做FA申请,黑盒子,外围没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