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841上电不工作?怎么le,请帮忙分析!紧急求救!

楼主(2017-07-04):
LM2841上电不工作?怎么回事,请帮忙分析!

电源输入DC19V,下面的LM2841很少的情况下出现故障现象:DC19V上电时5V无电压,当然3.3V也没有电压。所以单片机也就没办法工作了。LM2596在无单片机控制的情况下默认下拉输出,电压正常。

这个故障现象,在第二次重新上电DC19V时就没有了。并且,一直不会再出现,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

所以想请TI帮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解救!产品已经生产了1000台。。。紧急求救!!!

===还有一点:上电时DC插入时会有很明显的火花,这是不是因为2596默认输出造成的??

网友A:
你电源输入一点包含都没有当然会出问题啦
至少 保险丝 NTC 压敏 TVS 共模 电解 要有的吧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输入一点包含都没有当然会出问题啦
至少 保险丝 NTC 压敏 TVS 共模 电解 要有的吧  ...

有TVS,,有电解电容,,
只是第一次异常,之后 都能正常使用。。应该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