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低压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17-07-04):
各位大侠!谁有用过DC24-60V输入,DC12/1.3A输出的隔离开关电源方案!急急急!!!

网友A:
仍然可以用ACDC的IC做。

网友B:
用ACDC chip 做

网友C:
分立元件也可以做,效果很好的,我们当初历练过,有成熟方案及样品

网友D:
随便一个控制器都能做

楼主:
一般ACDC的电源方案都是220V的。最低电压也要90V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立元件也可以做,效果很好的,我们当初历练过,有成熟方案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E:
DIODES BCD 新茂原厂一级代理商,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需要可以联系我:2533135213陈先生

网友F:
我们貌似有成品,如果你还有需要可以加Q504612850详聊,看看你的确实参数是什么

网友G:
我这边是原厂适配器IC,您可以加我QQ315777310,给你完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