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小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7-07-05):
LT1078 - 微功率、双路、单电源、精准运算放大器特点
  • 采用 8 引脚 SO 封装
  • 每个放大器的最大电源电流为 50μA
  • 70μV 最大失调电压
  • 180μV 最大失调电压 (采用 8 引脚 SO 封装)
  • 250pA 最大失调电流
  • 0.6μVP-P 的 0.1Hz 至 10Hz 电压噪声
  • 3pAP-P 的 0.1Hz 至 10Hz电流噪声
  • 0.4μV/ºC 失调电压漂移
  • 200kHz 增益带宽乘积
  • 0.07V/μs 摆率
  • 单电源运作
              输入电压范围包括地电位
              输出可在吸收电流时摆动至地
              无需下拉电阻

  • 输出可供应和吸收 5mA 负载电流

问题:其中的单电源,是指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么?还是可以接正负电源?

网友A:
单电源,是指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

楼主:
那为何他给的推荐电路里有接正负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是指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

那为何他给的推荐电路里有接正负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何他给的推荐电路里有接正负电源的?

经典用法还是接正负电源的。这样性能更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何他给的推荐电路里有接正负电源的?

他只是对这个情况说明一下,又没说只能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用法还是接正负电源的。这样性能更佳

那如果看DATASHEET,他写单电源,我该怎么理解,都可以接双电源么?或者说我接双电源工作会出什么问题?
另外,他为何又不成双电源的介绍,既然他强调了单电源,我就蒙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看DATASHEET,他写单电源,我该怎么理解,都可以接双电源么?或者说我接双电源工作会出什么问题?
...

手册上都有说明的
Supply Voltage......................................................±22V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30V

你说的那个是它的一些主要特性
不要断章取义

网友D(2017-11-08):
人家只是说明在单电源工作的时候,运放的输入和输出最低可以到地。当然这个运放可以双电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