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带的网口是否可以做WAN口?

楼主(2017-07-05):
STM32F407带的网口是否可以做WAN口?

网友A:
带MAC接口,你外加芯片后;
应该是可以的,具体不知道,毕竟没亲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MAC接口,你外加芯片后;
应该是可以的,具体不知道,毕竟没亲测过;
...

现在想用407做一个网关,把zigbee的数据通过以太网接口发送到网络服务器上。不知道能实现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想用407做一个网关,把zigbee的数据通过以太网接口发送到网络服务器上。不知道能实现不? ...

No problem

网友C:
绝对可以。eso8266都可以这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想用407做一个网关,把zigbee的数据通过以太网接口发送到网络服务器上。不知道能实现不? ...

可以啊;

不过我是用GPRS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不过我是用GPRS传的

查了下是可以,不过407有点小贵,用MT7688比这便宜多了,而且还带有WIF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下是可以,不过407有点小贵,用MT7688比这便宜多了,而且还带有WIFI

ST的是贵,涨了很多;

我也想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