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交直流共用一个输入端口的电路

楼主(2017-07-05):
如图所示,直流输入12V,整流桥后面的电容两端没有电压,是什么情况?我觉得是二极管坏了,但是客户说是直流的地被D41挡到了,过不去

楼主:
我觉得肯定是D26或者D41哪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A:
24V 用 b360 肖特基 整流 容易坏
自己一个个检查

网友B:
简单的故障自己测量分析就可以了。
D41正向会导通,怎么会挡住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故障自己测量分析就可以了。
D41正向会导通,怎么会挡住直流?

多谢大神,是我的客户,我跟他说肯定是二极管坏了,他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 用 b360 肖特基 整流 容易坏
自己一个个检查

多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是我的客户,我跟他说肯定是二极管坏了,他不听

客户很多都这样的,你就回答,确实是D41或者另外一个二极管把直流挡住了。开路了、或者焊反了,当然挡住了。

网友C:
在电源电路中,如果两线间电压超过15V,不可以在两线间直接应用气体放电管。气体放电管的续流折断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网友D:
怎么测量的,不会表笔一个接前级,一个接后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测量的,不会表笔一个接前级,一个接后级吧?

测量的点就是电容两端

网友E:
表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