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原理问题

楼主(2017-07-05):
请教各位大侠,最近在看反激电源的原理,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就是输出电压的问题,根据伏秒法则,Vout=Vin*(NS/NP)*D/(1-D),D是占空比,因为芯片通过调整占空比来稳定输出电压,但是根据这个公式,改变占空比,输出电压却在变,不能稳定啊,这不是矛盾么?这个地方怎么都理解不了好烦躁了,还望知道的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还是我这个问题太low了,自顶。

网友A:
电流是不连续的。
如果电流连续,那么占空比不会发生很大变化。
输入电压、负载电流变化会导致占空比变化以保持输出电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