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正常开机,开机黑屏,开机后黑屏。

楼主(2017-07-05):
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一下这三个定义。 我不是太清楚它们的定义。

网友A:
都属于“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B:
回去学学语文

网友C:
不能正常开机,包括能开机但开机后不正常,或者开到一半不正常,还包括不能开机。
开机黑屏,如果描述正确的话应该只是屏幕是黑色的,但基本上用户都无**确描述。
开机后黑屏,如果描述正确的话,也有可能是刚开始还有显示,开完机后屏幕黑掉,但也可能和上一行一样。
以上可以说全是废话,如果你要解释的话只能这样说,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年维修基本上只有个位数的用户能描述得和你想象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