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

楼主(2017-07-05):
一台电脑,开机,主机运行正常。显示屏黑屏。 排除信号线和显示屏坏的情况下。      内存,显卡,硬盘。都拔掉试过,  还是不能开机。    求教怎么检测。

网友A:
你就没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B:
主机开机运行正常,还是不能开机,信息量太大了。

网友C:
我们公司前阵子也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是电脑主板的显示器电路出了问题。
chinafix.com/thread-938697-1-1.html

网友D:
显示屏黑屏。不能证明主机开机运行正常

网友D:
主板坏了,CPU的风扇照样运转,内存坏了,显示器也会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没换个显示器试试?

显示器是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屏黑屏。不能证明主机开机运行正常

那应该检测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坏了,CPU的风扇照样运转,内存坏了,显示器也会黑屏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检测哪里啊。      把内存,显卡,硬盘,光驱都插拔过。 还是黑屏。    所以我想问应该检测哪里。

网友A:
莫非你把分辨率 刷新率设太高了?

网友E:
换个人来修,就好了。

网友F:
主机运行正常却不能开机,你逗谁玩呢?

网友G:
如果主机运行正常。显示屏黑屏。那说明显示输出接口坏了。

网友H:
我看现象是CPU烧了,可以搞个故障测试卡,插上就知道什么故障了。我想你的电脑**是完了

网友I(2017-09-08):
如果主板没坏的话可能电源坏了

网友J:
先换个电源,换电源不行就初步判断是主板

网友K:
“”主机运行正常“”

键盘上的 caps lock 灯能通过按键切换吗?

网友L:
显示屏坏了

网友M:
     主机运行正常。
     还是不能开机。
     换个人来修,就好了
                                                楼主太有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