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规则检测问题

楼主(2017-07-05):
检测有错误,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楼主:
此元件是晶振

楼主:
看不懂这个圆是啥意思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你这个是用第三方软件检测的吧,显示这里 shape to pin 小于10mils, 是你检测的标准,allegro里面 我们默认 shape to pin 是8 mils,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情况

已解决,是焊盘与颜色填充之间间距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用第三方软件检测的吧,显示这里 shape to pin 小于10mils, 是你检测的标准,allegro里面 我们默 ...

是AD16自己的检测,原来是焊盘与颜色填充之间的间隙<10mil了,我把颜色填充去点之后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焊盘与颜色填充之间间距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