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模块量产时产线如何测试?

楼主(2017-07-05):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产品的技术指标啊;
有标着技术指标的都要测试;

网友B:
根据需要进行测试阿。做需要的项目就可以,用不到的不需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产品的技术指标啊;
有标着技术指标的都要测试;

比如校准 什么的~~~
MT7687  有提供产测的机器, 极致汇仪的, 听说一台 10几万~~~~ 租一次也要7,8K~~~~

就不知道其他WIFI 模块  具体都测些什么?

是不是也是同样买一台很贵的机器,然后放上去 打开个软件, 运行一会OK 就显示OK 然后把校准的参数烧录进入, 不OK 就显示不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需要进行测试阿。做需要的项目就可以,用不到的不需要做

不知道 CC3200 一般都怎么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CC3200 一般都怎么测?~~~

极致汇仪是生产无线网络测试仪器的,并不是针对特定的wifi mcu

网友C(2019-04-29):
象以下这种IQ-Test是必须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