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keil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7-05):
今天在复制template,打算写自己的程序时发现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我在确保template可以编译运行下,才复制的,当时改的名字如template - SPI_TO_UART_withPDMA这样,startup_nuvotonM451.s就提示找不到了,错误代码A1023E,上网查的结果说是,中文命名造成的,我知道我一直**英文命名的,肯定不是这个原因,我然后猜想是空格的原因,果然可以。

可以是可以,那我就是不明白,之前,我命名如 Template - 1602这样也没出现问题啊。这个凭什么?可以暂不用考虑同一级目录,或不同级目录因为这些也都是在一级目录下。

网友A:
有一种空格叫中文空格

网友B:
路径必须的,字母数字下划线,你搞其他符号肯定不行。

网友C:
路径一定注意,经常这个问题,愁死人。

网友D:
多少人死在路径上。

网友E:
原来空格还分中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