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天线的阻抗问题

楼主(2017-07-05):
本人目前碰到一个GPS模块需要信号输入阻抗为50欧姆,然后又选了一个具有50欧姆阻抗的天线,那么在PCB板上天线到模块输入端的走线还需要进行阻抗匹配吗?还是说可以直接连过去就行。

网友A:
都标准的话可以直连,一般会预留匹配位置

网友B:
使用配套的接插件直接接入GPS模块即可,注意有源无源的接法区别。

网友C(点评):
大神,我这边用MC20模块做了一块板,发现模块启用GPS功能时,模块发烫,搜星数很低

网友C(点评):
断开PCB上GPS天线插座和MC20 GPS天线引脚间的走线,将50R馈线直接从引脚处引出,搜星很快,数量高,而且模块不发烫,请问这是连接线阻抗不匹配的原...

网友D:
GPS天线多是有源天线,信号放大过了,不单独匹配影响不大,我是直连的。

网友B(2018-04-17):
@lidaniu 你遇到的是有源GPS天线电源短路的问题。仔细看模块手册,注意两种不同的接法。如果采用无源天线万万不能使用有源天线接法,否则必短路天线电源,模块因此发烫很正常。而有源天线使用无源接法则不工作,表现为灵敏度极低。

网友B:
顺便一说,不要使用“点评”功能来提问或答复,这样不利于观看,也不利于检索。应使用回复功能,目前的论坛软件在功能按钮方面设计的很不合理,应注意观察。

网友C:
@chunyang 大神,GPS不能定位的问题解决了,看了你的回复之后检查了GPS天线电源部分,PCB设计有问题,GPS天线和地短路了,断开短路地方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