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D4046如何工作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7-05):
请问CD4046如何工作的,有什么作用

楼主:
实在搞不懂

网友A:
锁相环呀,需要一些数字电路和PLL的知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呀,需要一些数字电路和PLL的知识的。

能帮忙详细讲解下不,谢谢

网友A:
应该只用了4046内部的一个鉴相器而已。

网友A:
4046的鉴相器有2个输入,一个是MOS管输出,一个是哪里来的反馈信号。
鉴相器输出,低通滤波,V/I转换,I变化,对C30充电变化,555输出脉冲,D触发器分频,驱动MOS管。
关键是后面的负载不全看不清。